修好一个长城ATX-300SEL-P4,挺隐蔽的故障

楼主(2010-11-21):
先测各路输出对地,正常,通电测待机5V正常,绿线电压正常,短接绿线到地无反映,拆机看到C12已经炸掉(只剩皮了),怀疑12V输出有问题,一路查下来没见有别的零件有问题,怪了,找了个好的50V10μ的换上,短接后风扇转几秒钟就停,保护了,头疼,再查12V路正常,5V路正常,3.3V路正常........真见鬼了,最后想了想,该不会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呢,焊啊焊,焊啊焊,上电,呵呵,正常了,晕,我是小白,想问下大师傅们这种接触不好的故障有什么好办法查吗?谢谢啊

网友:
这应该是电板痒化导致虚焊开路!

网友:
可能是不小心哪里弄短路了

网友:
仔细查看电路板,容易发热的地方会变颜色,焊点周边会有裂纹,重新补焊就解决了。

网友:
C12 是什么东西 能否上图片?

网友:
最好电源风扇再加油.

网友:
找不到故障 就是补焊  重新补焊这是维修的最基本要领。

网友:
流水线生产的板子上锡一般不够足,功率大的负载电阻,三极管整流管容易虚焊。

网友:
一般是整流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