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网卡怪病!!!!!!!!

楼主(2010-11-21):
手上一台R40机器。拿来时客户说网卡不能用,系统里能检测到网卡,插上网线还是差叉。
换了一个新网卡上去,OK了。可是没用到半个小时又显示叉了。在怎么弄还是一样。网卡我又重新取下做上去还是和客户拿来时一样。请各位LZ帮忙。。。

网友:
检测到网卡,插水晶头没反应应该是隔离芯片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网络变压器虚汗

网友:
看网卡附近的75Ω电阻大了没?

网友:
还是先看看网卡附近的电容,电阻等小硬件是否不良或损坏,再看看水晶头插座是否不良或损坏。再不行就要从南桥检测咯!

网友:
那个网桥我加焊过了.接口我也加过了,要是小原件有问题在换上新网卡的时候应也不会好使吧?
现在网卡芯片有点烫.   L上说的那个75Ω电阻在那个位值...
谁有这个R40 的图纸发一份.P4 R40集显的..

网友:
而且他的供电3.3AUX也正常....

网友:
网卡口看了没,麻烦的机子,希望楼主修好告诉我们下

网友:
网卡接口看了。修不出来。。

网友:
1、示波器点一下网卡供电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2、建议加焊芯片周围的器件
3、上电进系统用手感觉一下网卡及周边电路有没有异常发烫的器件
4、换个ICH

网友:
这就是网卡口后面的那个黑色的“在我们这里叫安全芯片”虚焊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是很好搞的啊 ,直接加焊隔离变压器,就在cpu 散热器的旁边,只需要把压条拿掉,直接加焊就行了,哈哈 ,很好搞的 啊

网友:
破小孩。。这个还没听过。。。。LZ查下网桥到接口的线路是否通的。

网友:
网桥我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wang  qiao  xu  hang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