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I845/P1E

楼主(2010-11-21):
也是开机检测卡不跑码 W83627HF-AW可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强起可以跑码 。  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强起跑的码不代表任何意义。开机不跑码,复位没有。复位了,就是CPU不工作了。
83627HF-AW只能同型号代换,论坛里有I/O代换的贴,可以看看!

网友:
W83627HF-AW 同型号代换,。不跑码,查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