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棘手的疑难杂症.经验丰富的进

楼主(2010-11-21):
1台主机格式化后装好系统.进系统不久屏幕变成灰色..没有任何颜色.2分钟左右死机.....屏幕变花........换显示器故障 依旧.......估计 显卡和内存问题.......检测2G内存后..发现 内存有错误.换下来...新内存上机.还有这情况......看来是显卡问题了.....不过 困惑的是                                      什么显卡问题会导致       屏幕变成灰色呢??????????              做电脑5年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5.12 地震.和玉树泥石流除外】...............................等待各位的发言...问题解决了..只是 很疑惑...........

网友:
有病毒,先进DOS或者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如果是老机器,就不用管了

网友A:
换个显卡不就知道了么,内存用内存软件检测软件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解决问题就OK。

网友:
显卡或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显卡不就知道了么,内存用内存软件检测软件测测就知道了

内存数据是电脑的中心或中转站啊,普通电脑任何地方数据一般都是先交给内存的,CPU再从内存读取,运算好了再交给内存或别的,
所以出错一般先考虑到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上单个2G内存的机器一般不是很老!

网友:
什么主板,你的情况都没有说情楚。如果是AMD的话先考虑CPU。。 北桥是控制显卡的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解决问题就OK。  对哦

网友:
进最小系统,估计显卡系统。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