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问下声卡的故障原因。

楼主(2010-11-21):
维修中经常遇到声卡没声音的,客户情愿修也不愿加卡,但是没修好几块,不知道怎么修,我一般就是换声卡芯片,声卡晶震,接话筒输入有波形无声音的换声卡接头,再不行就没办法了,但是好多板这三招都用过了,还是没声音,请大家指点下,还有什么无声音原因引起没声音。
声卡没声音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声卡不修,从简嘛!客户不愿意那是你沟通不到位!

网友:
独立声卡啊!

网友:
一般都是声卡芯片的问题,外接音箱有声音吗

网友:
声卡电路很简单的,跑跑线路,确认是声卡问题,再换换声卡就OK

网友:
现在的主板好多只有一个PCI槽的,以后加声卡网卡都不够位,所以还是修啊

网友:
直接搞个pci 声卡得了

网友:
一般都是加独立声卡

网友:
你怎么供电 时钟 这些不测一下就换IC呢。换声卡IC后供电时钟复位数据总线都正常了的话 再看一下声卡芯片旁边的耦合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加独立呀,与客户沟通好了他绝对会换

网友:
声卡芯片外围电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