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怪的系统!!!

楼主(2010-11-21):
C盘的系统文件什么也删不掉,1、用PQ格式化C盘,很顺利,但一重启,C盘的文件一个不掉!!一样能进系统。2、进WIN PE,格式化C盘,提示成功,但再打开C盘,所有系统文件、文件夹一个不掉!!3、干脆手工删除系统文件、文件夹,删得干干净净了,以为可以了,但一重启,还能进系统。。。。。。。。。。。。吐血了#·%%!什么回事呢。。。。。。。

(补充:也没装有还原卡之类的)

网友(点评):
这样的硬我有十来个,发到广州和深圳都没搞定,全卖了。呵呵

网友(点评):
而且硬盘一个绿点坏道都没有。好可惜的~~~~

网友(点评):
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记录重新分区了吗?

网友(点评):
是主板自带保护吧?七彩虹主板有什么鸟智能恢复技术,关掉它都费劲.DELL的也有.

网友:
把硬盘拆到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三星硬盘。。。那是硬盘只有读的功能,没有写的功能了。

网友:
同命相连啊。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重新分区都不得行。。 重启就又恢复了。 把硬盘拿到其他班子上 也是。

网友:
扫一下硬盘

网友:
可能安了什么还原软件···像雨过天晴之类的···必须从分盘···格式某个盘式没有效果的··

网友:
用矮人工作室在纯DOS下删。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事情,真是什么怪事都有

网友:
用PE,进系统后分区看看,再就是用硬盘软件测量下硬盘有没问题,比如不能写0磁道

网友:
听说过这种情况哈哈哈 、没遇到过、求解决办法

网友:
先不要进系统,找个DOS工具,然后把MBR给清除一下试试吧!

网友:
有些硬盘前面有保护。必须把输入密码破解了后,才可以格式化,之前我遇到过这样的一块希捷硬盘,最后按HOME键进去把密码破解了,就可以格式化,重新分区了。。

网友(点评):
正解!海尔的品牌机就是这样的,按HOME键进入把系统拯救软件卸载,再重新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个是不是品牌的机子啊  有的硬盘有保护的    实在不行就低格一下  试试

网友:
要么是硬盘的写功能损坏,要么是所谓的智能主板的系统保护。如果是第二个的话,开机启动按HOME键,然后输入主板商标名字为密码进去重新设置就好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第一次听到你这样的情况把所有的盘都格式化呢?试试

网友:
什么主板````有些主板 有智能功能的```BIOS 自检后``按HOME```

网友:
是不是EWF保护了

网友:
把盘低格了行不?

网友:
学习的!顶上面的意见!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换个主板  试下!

网友:
楼主用的三星的硬盘,写磁头有故障!基本上报废了,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至今还没有遇到过除了像三星硬盘那些是只读盘的不能格式化和删除文件的~!

网友:
把硬盘低格清零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好神奇啊。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先换个板子试试,不行的话有可能是磁头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是什么牌子的硬盘?

网友:
还有迈拓的盘子。。。晕遇到过

网友:
回各位:是三星的盘,低格过了还是一样,感觉没希望 了!

网友:
    没见过,也没听过·····还是第一次见过这问题········还是先学习学习····

网友:
用DM底格下看看

网友:
我以前有一个同样的硬盘,也是同样故障,也拿到电脑城叫同行帮搞也不行,后来看到标签是保三年的,拿给经销商去保修,居然帮我换了一个,不过时间花了很长,差不多花了2个月。不过有个新的硬盘用,也不错!!!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盘 只读不写 磁头的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在C盘之前还有一个隐藏分区

网友:
用PQ格式化。再看看!

网友:
肯定装了什么还原的东西。ERASE擦下看看。

网友:
学习 等待解决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碰到过海尔的机器就这样,硬盘都分区了重起还回到原来了,是硬盘保护,输密码后可以解决分区问题。

网友:
我有几块三星的硬盘也是这个样子,每个都能把头搞大。到最后也是只能扔到一边算了。改天心血来潮了又拿电钻来对付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也只有“电钻”才能解决了

网友:
是双敏的主板吧 双敏的板子BIOS里有个硬盘还原精灵  把它关了再安装  以前遇到过一次,整了我一下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与主板没有关系,硬盘是用别的机子上拆下,在我的板子上做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三星盘的一个通病了

网友:
可能是密码保护啦,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是梅捷主板,用户安装了网易通,卸载后正常

网友:
1\硬盘坏了
2\SATA没有采用IDE格式,机器在DOS下没有驱动不认识
3\有系统保护,还原卡之类软件

网友:
是不是三星硬盘?貌似是硬盘磁头坏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
低格也不行  你算是问对人了哈哈,进入dos工具、用PQ格盘、再用PQ里面的一个磁头清0选项,只格百分之1就行了,绝对管用

网友:
我遇过一次 重新格过2次都不能解决 就直接清除一下MBR,
重建搞垫了。听朋友说恢复引导都可以的  我倒是米试过这样

网友:
我也碰到过,我还在基地发过这样的帖子。我的硬盘是三星,换主板也一样。还好有保修。

网友:
不说不知到一说吓一跳   真是个有趣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
新手求解。
高手告诉下方法。

网友:
用 DISKGEN  删除所有分区  重新MBR一下 就OK乐

网友:
磁盘检测。。。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品牌机,如果是的话,说不定是不是有隐藏分区《用来还原系统的》关注中!!!

网友:
低格都做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网友:
格式化试试

网友(2011-03-22):
三星的硬盘基本上出现这个情况就只能扔掉了,三星的就这副德行吧,到现在官方好像都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
呵呵,还真怪,观望~

网友:
有些电脑自带恢复功能,不是主板,就是软件,你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