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VER6.2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测CPU供电为0V。

楼主(2010-11-21):
映泰G31-M7 TE VER6.2主板开机跑00,触发正常,测CPU供电为0V。这时上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1:CPU电压:0。6V(正常为1。2V)
2:时钟电压:0。4V(正常为0。3-0。7V)
3:复位电压:0。6V(正常为1。2V)
4:VTT电压:1。30V(正常为1。2V)
5:PG电压:0。62V(正常为1。2V)
从以上电压来看,CPU供电复位电压PG电压不正常,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下手,要查什么地方。

网友:
CPU供电低不正常,先修CPU供电其他的可能受它影响,一班的维修流程是供电---时钟-----复位,,没供电先修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

网友A:
你算问对人了。把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两个三极管一起换掉就好。位号:Q63  Q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问对人了。把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两个三极管一起换掉就好。位号:Q63  Q64

多谢郑华的回答,这两个:Q63,Q64是两个NPN三极管型号是:t04,我拆出来测量没有坏,也随便换也两个上去,故障一样也没有CPU供电,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查VCORE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
EN DVD VID等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學習了!

网友:
你北桥的电压测了没有

网友:
cpu放着先不管 先测测其他供电 要是没有的先修其他的供电,搞清楚了 所有供电就位才是CPU供电 ,修主板思路很重要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北桥供电,在就是U供电,按时序来。

网友:
查下cpu供电芯片有EN信号吗。cpu供电的条件是vcc en vid

网友:
你那VTT1。3怎么来的哦?3。3直接转的?以前都以为是VCORE转的呢,学习了

网友:
查供电电路的外围电路,重点是场管、三级管,电容、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VCORE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
EN DVD VID等

先确定 北桥供电,内存供电,各大供电都都了 只有CPU 没供电 就查·

网友:
先修核心供电啊,老大...供电都不正常你管时钟、复位干p?先看看内存核心、vtt、南北桥核心、intel的cpuvtt正常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