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0不跑码!!求救

楼主(2010-11-21):
方正笔记本,用的是台式机的I/O,精英代工,拿来的时候是19V短路,找到一个电容坏了拆了,隔离电路保险也烧了,短上,以为可以收钱了,天不如人愿啊!!上电不跑码,电流在1.09A,以为BIOS坏了,刷了几个都不行,拿下BIOS电流只能上在0.8A,I/O也换过了,就是不跑

网友:
测下CPU PG 和RST 信号,还有按着南北桥试试看

网友:
看电流像是没有显示。  查下显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都没走,MINPCI不会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时钟没有,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CPU还是会很烫,我测时钟芯片都有时钟出来,芯片组是SIS的,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桥有虚的

网友:
时钟没有就查时钟为什么没有,这个就是你要找的问题啊。先多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导致无CLK。  有些电压少了  是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