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教材里面写的 “3无”是指哪3点?

楼主(2010-11-21):
液晶显示器维修教材里面写的 “3无”是指哪3点?

网友:
开机无电压 ,无图像,无背光。

网友:
哦  NC是不是空脚的意思?

网友:
NC,就是没有连接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无,原来的彩电中表示:无电、无光、无声。
这是有基本共识的。

液晶或CRT中常有人引用,但现在没有统一的标准说法。

网友:
我建议你买本资料书好好学习学习理论

网友:
其实三无是从维修电视那里来的名词及术语,,。。是指无声音、无光栅、无图像,,,
现在维修显示器时,有人也说三无,,其实就是指的不通电,。。

网友:
这不是扯淡吗?都无电了 其他还有吗? 其实”三无“是一开始修电视时出现的名词,电视机无电源灯时有的机器会有伴音或者图像出现,而液晶不存这个问题,不存在伴音,如果电源灯不亮一般背光都不会亮的,在液晶上谈三无,我只能说这样的人基本功不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