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电源板奇怪的短路

楼主(2010-11-21):
    客户送修BENQ FP71G+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拆机检测按键电压0V ,检测电源板两组输出电压0v,测量320V左右的直流电压0V,可以判断保险、桥堆或损坏,检测 保险F601 已坏,检测桥堆BD601好的,更换保险通电有坏,将大滤波电容C605 后面的电路断开,再换保险通电又坏,证明电源板F601市电到C605间的电路短路,这段电路共9个元器件,查来查去L602正负间居然短路,这种事情第一次遇到,更换L602后换保险,通电电源板两组电压正常输出!具体电路见图片:

网友:
搞干扰线圈短路了呀,这种线圈短路的情况极少^

网友:
共模态扼流圈短路很少见

网友:
有,我就碰到过这种线圈脚烧断的

网友:
检查上面有没有压敏电阻。

网友:
很少见到过这种情况,维修无止境啊

网友:
这两组线圈是分开的,楼主有没有看看是怎么短的路

网友:
是啊。很少发现这个会短路的。能说说具体是哪儿短路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看上图片,本来1  2脚导通、3   4脚导通,出现故障后2  4脚也导通了,这样正负短路烧保险!

网友:
不会是电路板上有导电丝或者焊锡丝什么的吧?在策略一下拆下的电感看,还短路吗?

网友:
很少遇到此共模电感线圈短路,非常奇怪.

网友:
没有见过 这2组分开的啊 断路多 怎么短路法 怪事还不少........尽然烧保险 .

网友:
楼主得解剖解剖看看从那里短路的 花个2分钟时间 就见结果了 等你结果 好收藏经验.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配件有替换的?

网友:
有同型号的废板,可以拆下来使用!
线圈绕组不良的故障还是有一定的机率,遇到过“开关变压器”不良使用一段时间断电的、
“高压变压器”不良使用一段时间黑屏或亮一下黑的!

网友:
应该是雷击或是380V高压造成

网友:
应该是电流过大扼流圈发烫线圈外表的保护屋溶化线圈才知到。

网友:
直接短接过去就行了。

网友:
电流大应该烧保险 而不是烧扼流圈,扼流圈是通低频阻高频,能让磁芯发热的话应该不止是电流的问题。

网友:
这种骨架的共模线圈两线圈间隙是3MM,只见过开路,没见过击穿。
磁环的见过因雷击而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