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不加电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0-11-21):
           今天收到你台客户机。客户告知不能开机。说前一天还好,第二天早上就不好了!接过电脑后。按开机键无反应,于是先测试电源好坏,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持续旋转。于是排除电源,再拔掉开机排插用镊子短接开机排插,仍无反应。继续下去 查看COMS跳线正确, 电压正常,再去量开机排插电压,发现只有2.8V。发现问题 是电压不够 ,检查开机电路没发现有问题,于是想到电源,拔掉电源排插 量待机紫5V电压5.08V 正常 郁闷了 把电源排插插上再量紫5V变2.8V了  狂晕!因为查看电源的电压正常 也能正常持续旋转 所以没认真考虑电源 一直在查主板 还是没发现问题 没办法了 还是用最笨但最简单的方法吧  换个电源 短接开关 一切OK  FUCK 原来电源的问题。因为是联想原装机 一年不到 。打开电源,仔细观察 紫线附近有个电容上边正常可下面严重倾斜,怀疑他 就干她! 拆下后发现底部以爆出,找同型号代换之  装好 试机! OK!  想对新手们说些话 就是能最简单就最简单的处理 代换法最直接简单 发现不了问题再查电路。不要像我一样走弯路。高手们看了别骂 小弟也是辛苦谈下维修经过。希望有朋友加我大家以后一起探讨!

网友(点评):
无话可说..........

网友:
多动心思,有些问题还是很简单的,多磨练,定会是高。

网友:
电容下面爆浆的很难发现啊!!!特别是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