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硬盘分不了区)还有内存在原来的机子上短路

楼主(2010-11-21):
前天修了条威刚2g 800的内存。修之前内存短路跑C1,然后过几秒主板断电。然后万能表量得最旁边的小电容短路。于是看线,大概进了后面的第一个颗粒。拆点不掉电了。然后找了个颗粒换上。用自己的机子试,OK了.玩游戏也没问题.收客户90块...!客户拿回去说还是点不亮.于是叫客户把主机一起拿来.果真还是跑不去.过一会掉了.我又拿自己的机子又没问题.郁闷...高手指点下.这个怎么修?还有台主机硬盘分了区重启后又没了.换了3块硬盘问题依旧...这.....怎么解散哇...?

网友:
分不了区的问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什么还原卡之类的东西.

网友:
还有查查机器的内存核心及参考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没什么还原卡。内存很正常。在其他机子上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叫客户换板吧,能把内存烧的主板已经有很大的问题了(这是和客户说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误会了。分不了区的是没懂过的机子。内存是一个事了...!不是一个客户的..内存坏那个客户的主机是好的.

网友:
还有台主机硬盘分了区重启后又没了.换了3块硬盘问题依旧  有的品牌机里BIOS中有硬盘还原功能。在BIOS中把网卡禁用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