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饼哥学修板卡,第一次修好二修的显卡

楼主(2010-11-21):
同行拿来一片小影霸7300显卡,客户说故障为点不亮,接卡后观察外观没有掉件,发现给GPU供电的PWM芯被人换过,芯片型号是APW7063,看了一下芯片引脚没有连锡,

测了一下GPU和显存供电二极体值正常,时钟和复位二极体值也正常,通电测试显示器不亮,取下卡用老大教的显卡供电简易线,测量GPU 电压为0V,显存供电也为0V,接口电压5V正常,测了PWM电路中的上管和下管二极体值正常,上管G极无电压,APW7063被人换过怕是坏的,自己找了一个好的换上去还是不行,查PDF资料发现7063只有9脚有12V电压,12脚VCC没有12V电压,顺着12脚跑线12V是经过C8滤波电容后到背面的焊盘就跑不通了,焊盘的另一端为12V,焊盘很光滑不像掉件,看一下PDF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R2    2R2的电阻,找一个电阻焊上,GPU和显存电压都有了,

以为修好了,在次通电接显示器还是不亮,现在只有查BIOS资料和GPU了,先打金手指的16对AD线二极体值,发现正面的一根阻为1明显不正常,刮开这根线的漆测有阻,这根线与金手根断线了,把线接上修好了,差点就去加焊GPU了,

网友:
这个能收多钱?楼主很细心哦。

网友:
真仔细啊
、、、、、多多学习

网友:
我们搞显卡一般只是看看掉没掉件,然后就是加焊了,看了楼主的帖子以后就得深入点研究了!

网友:
厉害,饼哥真是高手,徒弟也很厉害

网友:
看来修这些显卡得像楼主这样 要很细心才行 好经验 是饼哥的好徒弟!

网友:
果然名师出高徒 呵呵

网友:
思路真好。

网友:
这个能收多钱?楼主很细心哦思路真好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真切是,有机会真想到基地去加加“料”,可惜一直没这机会。。哎!

网友:
徐老师说,饼哥的徒弟都是高手,看来不假。名师高徒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要是我可能办不到,随便问下楼主能收多少MONEY?

网友:
才学习修卡主要是学习技术,先不说能挣多少钱,

网友:
我也修了几块显卡,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没写了,现在修东西比以前思路好多了资料和听课还是有用的,无边应该懂的呵呵

网友:
楼主真细心,跟你学习了,

网友:
在基地学修显卡得花多少银子啊?我想开店前学学这些

网友:
学习了,我也要向楼主学习细心对待!

网友:
只要gpu没坏,基本能修好显卡,楼主这么细心,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