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通病

楼主(2010-11-21):
故障现象为,接上电源按开关,过一会亮一会灭,这个显示器电源板比较小,摆放的位置比较紧。电源上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铝片。拆开因为上面有铝片没有看有不能电容鼓包之类的。就用万用表测了一个4个头的接口。一个应该是12 V  5 V和两个地,测示看后明显不对,在仔细看看电源板好几个电容鼓包了。换后好了。下一个也是同样的问题,我也没有去测,直接杀电容,搞定,我想这也是通病。不好很简单的。十分钟搞了两台。哈哈

网友:
这应该不是通病,我刚接了一台这病的首先换了个电源用12V电源代替,依然是涛声依旧  汗,怀疑还是MCU的问题

网友:
我换了那四个电容还是不可以。测其他的好都是好的,好无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