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0 跑dd 1d 掉电~ 似乎不过内存?

楼主(2010-11-21):
R30 跑dd 1d 掉电~
刚开机0.35A,能跑到1.39A  CPU,NB 内存供电都正常 内存插槽排除了。BGA加焊北桥后故障不变。
如果不插内存 还是跑dd 1d 而且不掉电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你是怎么排除内存槽的吗?貌似R30的内存槽还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哦!

网友:
补焊过插槽了,内存换过几根试了,现在看你这么说,我还不放心,用刀刮了内存槽接触片了,还是老样。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内存这边的问题。。用阻值卡打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内存这边的问题。。用阻值卡打下阻值。

内存打值卡打过阻值了。 数据一样548,地址数值都一样

网友:
槽里没有异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