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NF4,开机停在LOGO处修复,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21):
初学维修,也修复过几块主板,大多是换个电容或刷刷BIOS之类,前几天客户有一块丽台NF4 754的主板,开机后停在LOGO不动,不能时BIOS。以为是硬盘问题,换块好硬盘故障依旧。这次把CPU、内存、显卡全换了测试故障依旧,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拆下主板清理灰尘后,开机仍然不过,测试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1.9V偏低。用风枪吹下内存供电管9916H,用表测试损坏。手边坏板没有9916H。查资料9916H代换有人说9916H 是LOW RDS 只能用9916或9918换。去电子城20元收了块华擎的865主板,拆下内存供电管,给NF4换上后开机进了XP稳定运行,测试内存电压2.5V。成功修复。图是网上找的,内存供电管位置是我标的。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换主板,现在开始学习修主板,希望能给转正。

网友:
NF4这块板不想说了

网友:
前段时间也碰到过一片Winfast NF4板,同样的故障,没修好,被俺拆成料板了。LZ的贴子早发就好了。

网友:
呵呵,收了50元,装了个系统。

网友:
主板维修最没价值,但又不得不修,楼主多努力

网友:
50不高,呵呵,也许可以收的更高点!

网友(点评):
再高人家要不乐意修了 都快赶上2手件的价格了 或许换个2手的板赚更多的钱 呵呵

网友:
我一般都换二手的,嘿嘿,换下来的板修修在卖咯!

网友:
多点动手也是好事,楼主加油!

网友:
这么好贴子,也不给转正.,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