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崩溃

楼主(2010-11-21):
有一台,台式机在网上看大约半小时的电影,听到主机,噶了噶了响两声,声音就开始沙哑,断断续续了,结巴了,随后就开始死机了,我把直接拔电源强行关机了,我把硬盘线拔下来,从新把硬盘线插上,随后系统那就崩溃了,系统是刚做俩天

网友:
百分百硬盘问题

网友:
  你发错板块了,这个多半是系统问题,硬盘坏的少,你强行关机,系统文件丢失

网友:
才做的系统,用MHDD扫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硬盘有坏道也会引起数据丢失的......

网友:
噶了噶了响两声  应该是敲盘的声音。。。。。。如果是,就是硬盘坏引起的系统崩溃。。。。。。。。。。。怎么做你应该懂的。。。。。

网友:
再重作一遍系统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噶了噶了响两声”应该是硬盘有坏区读不过

网友:
低格硬盘吧

网友:
我还想问问,在线看视频,看着看着声音就开始沙哑,是什么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