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看不起高清

楼主(2010-11-21):
请问各位高手,液晶显示器不能看高清,高清接口无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要手动切换?具体情况要说清楚

网友:
原来事看的起的,没有做过什么。突然间就不能看了

网友:
多大的?是否转换芯片有问题?

网友:
看一看接口的元件有不有不良的。

网友:
我看高清和VGA没什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