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电源不开机,电池开机显示后掉电,也不能充电

楼主(2010-11-21):
     HP 520本本,外接电源不开机,也不能充电(偶尔可充电)。用电池可开机,但还未进系统就掉电。待机0.01加电池开机显示后,电流就在0.16左右跳变,一会儿就又变成0.01了。这时候测量主供电公共点的电压只有14V,也就是只有电池的电压。换过充电管理芯片,也换过管理开机的EC,都还是一个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故障,能开机说明各路供电都上来了,就是用外接电源有时能触发,有是不能,触发后,也就到0.4左右就掉电。目前,没思路了,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指点。

网友:
换原装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小口电源,一般没有挑的毛病,刚才出现加电能达到0.89,可显示163-time以后,3秒就掉电。循环这样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