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维修

楼主(2010-11-21):
故障 电流跑0.7-0.9跳变不亮机
拆机后 检查发现CPU核心供电0.9 不热CPU没有工作 更换后还是一样 关机按FN键开机进行自检发现7声报警
关机拆掉CPU后 按FN键开机进行自检依然7声报警
上内存假负载测量发现ICH_SMBDATA ICH_SMBCLK 3.3v电压正常但 ICH_SMBCLK阻值无穷大 追查线路发现与时钟芯片断线  补线 亮机收工

网友:
真是清爽‘简洁!

网友:
瞧电流表的话   应该就可以把CPU内核 这步给省了   就更干净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
0.7-0.9完全可以先拔掉内存上下电,以确定挡内存还是显卡。。

网友:
我有两台都是档这电流,北桥也换了,就是没好

网友:
ICH_SMBDATA ICH_SMBCLK 3.3v电压正常但 ICH_SMBCLK
这两个英语是什么意思?

网友:
当时以为FN自检需要CPU的 后来才知道不需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不热没有工作 都不用考虑过内存 cpu发出指令进行自检的

网友:
这种几不过内存挺容易看的。把CMOS拆掉,放一下电,上U不上内存
电流会从0。9几一下跳到0。5几。这就表示已经跑到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