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4MS主板能上赛扬D2.8不能发那个上其他CPU比如C4 1.7 P4 2.8C

楼主(2010-11-21):
   该主板原不能开机,据用户反映是因风扇不良引起的,查电源,主板,cpu烧毁,又查主板系一场效应管50N024不良,更换后换电源CPU(赛扬D2.8)开机,能跑完代码装系统后能正常使用,但该主板装其他CPU不行比如C41.7  P4 2.8C不能跑代码不能开机,请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调节倍频或外频的那块集成不好,或BIOS是否有关系

网友:
这块主板以前我修过,可上478的所有主板,曾经把CD2.26超频到3.4,把BIOS放电也不行,主板跳线也不行,不知何故,还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主板可能不支持1.75v供电的cpu

网友:
换个533外频的CPU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那为啥P4  2.8C也不行啊

网友:
没有理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