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这2代1G坏的是哪个颗粒,RST 测试结果

楼主(2010-11-21):
如图,用的是256M带的1G的。

网友(点评):
RSTPRO3都白菜免费有下了。这个软件有局限。注意。改BANK。判断那面。或者用更高级点软件不用这样麻烦。直接知道那个颗粒坏,换掉就OK了。

网友:
此内存可以用,用一会就会出现内存不能为读这样的来。

网友:
这是一条DDR 1代512M的,我把第二面的颗粒换过来还是一样的报错。因此把SPD 刷成256M的,还是一样的报错,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见这个就头晕、怎么没人汉化一下……

网友:
这要看是单面还是双面,还有颗粒数量,单面8颗粒就是倒数第二三两个. 先检查二集体.会互相影响,测试的并不是!00%准确.

网友:
第一个图  。别的不用管。你换6 7号颗粒就行了

网友:
双面的,是哪面的6 7号颗粒?

网友:
最起码你得说下几个颗粒,单面还是双面

网友:
都是双面的16个颗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面第5颗IC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第二张的已经换过IC还是报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第六个换第5个  不行的话用第二面的第六个换第5个

网友:
要是垃圾补位条就难修了!本身就是用坏位芯颗粒做成的!换上好颗粒还是报错的!

网友:
我们还没开始学修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