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不扎实修起板来也费劲

楼主(2010-11-21):
最近接到五块一样的板子MS-7267,不触发,心想应该是通病修好一块其他的都能修好,插上电源开关针有3。3V,晶振圧差正常,触发开头针没反应,二话不说从论坛上下载了这块主板的图纸,IO和图纸上的不一样图纸上是用的W83627EHG,而上面是用的F71882FG,针脚定义一样但脚位有些偏差,PSIN是直连IO的,南桥·IO·网卡待机电压是由V星专用芯片MS-7G提供的,MS-7G也连接开机信号(PSOUT# SLP_S3,PWRGD等),所以也不知道MS-7G参不参与开机(后来才查到它是提供待机电压的),跑路PSIN#直连IO 80脚(图纸上是68脚),各待机电压也正常,但PSOUT没有发出信号给南桥,强制开机能跑码能显南桥应该是好的,判定是IO问题。从网上订了五个IO一个MS-7G(安全起见),换上IO触发还是没反应,奇了怪了,IO没换好???又换了另外一块IO结果还是如此,有点郁闷了,再 把MS-7G换上,靠理都不理你就是不触发,强制开机又能跑码,??/这是什么现像,南桥晶振/???换吧,换了跟没换没什么区别,见鬼了,火大了把南桥加焊一偏,只听见“扑“的一声,草,,南桥做废,拿下来强制开机都没反应了,还剩下4块板,还是再 看看电路图吧,又量出个IO的RSMRST# (85脚)信号触发时从3.3拉低0.5V,从网上看了下这个信号的含义(该信号在电脑接通电源后就应该一直保持在3V左右的高电平 )
该信号一般是3VSB经过一个K级以上电阻提供上拉,常见的4.7K,8.2K等 )
如果该信号没有或偏低,需检查其上拉电阻,有时主板该信号会连着网卡芯片,所以此信号不正常时需拆掉网卡芯片看是否是网卡芯片把它拉低了,然后就是更换IO芯片,然后就是南桥了,有部分主板(SIS芯片组的最常见)RSMRST#信号同时也会送给北桥,如华硕的P5SD2-A   P5SD2-VM等 )待机电压是正常的啊,南桥?????不可能啊强制开机能跑码的啊??网卡????不管了拆掉再说吧,,,,靠搞了一天一块都没修好,,,拆了网卡也是不行,,,,浪费一天时间心想没结果了。。。。第二天再把IO(F71882FG)的图纸看了下,VBAT这个脚不是电池电压吗,这个脚能有多大用处,一量没有,南桥那边正常,跑路发现PCB上边和下边的穿孔腐蚀断线,,,这个用肉眼看不出来的,,飞线接好,耶开机了,,,。*脏话*一个VBAT电压也有这么大能耐,,,,哎这一修下了换了三个IO,拆了一个网卡,废了一个南桥,,,只能说原理基本功不扎实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装电池不能触发?

网友:
接到主板,应该先仔细观查后,在下手,以免跑了一大圈,回头一个是一个很小的原因导致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VBAT电压电源插上去就会由电源供给啊,线断了不管CMOS还是电源都供不上去了,应该是IO检测到没有VBAT电压拉低了RSMRST#不发出PSOUT#吧

网友:
修板子先目检外观!!说不定就不用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
太厉害了,我都看不懂图纸,哎,烦死了,

网友:
过孔坏一般看不出来,只有实际跑线的时候能注意到

网友:
这种外的确是看不出来的,应该是io缺少工作条件其他的工作也不正常,有的板是需要电池才能开机的

网友:
4楼说的对,修板目测也很重要

网友:
虽然走了些弯路 但楼主通个这个事情肯定学到东西 长了经验

网友:
有些板子是这样的,没有电池也不会开机的,可能是IO没有检测到电池电压,不发信号。引起不开机,细心看板子很重要呢

网友:
嗯 过孔确实比较难看出来

跑线确实大家好像都不爱跑~

网友:
在主板另一面定位过孔还不好找

网友:
小杨同志不错不错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论坛里还有人认识我???

网友:
关键测跳线帽   3.3V SB和电池都要,  经过跳帽   然后作为VBAT信号    不过楼主的分析也很有道理

网友:
没有RSMRST#,SB会有32K???,即使PWBTIN到SB,也不会发出SLP_S3#,难道你的主板没有电池?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样的

网友(2011-01-14):
重要的是过程,结果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