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s3, 開機,reset燈號正常,不跑碼,bios有問題 ...
ga-m55s-s3, 開機,reset燈號正常,不跑碼,bios有問題嗎?

楼主(2010-11-21):
ga-m55s-s3,可開機,reset燈號正常,供電正常,不跑碼,請教是bios有問題嗎?
iOS

网友:
先看看CPU座,北桥虚焊不。时钟正常吗?

网友:
要看下数据地址线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三大条件满足的情况下,不跑马,多半是BIOS,可试下。

网友:
PCI的复位正常有没测CPU的复位跟PG都正常吗,正常刷BIOS压座压桥。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加焊桥

网友:
PCI的复位正常
CPU的复位跟PG都正常

网友:
技嘉板的BIOS最容易坏

网友:
不跑码,有显示没,看看CPU 供电正常不,如果满足供电,时钟,复位三大条件,就刷BIOS看看

网友:
查查 CPU 核心供电 、时钟、复位 是否 正常 再查BIOS工作条件 是否正常,刷BIOS 加焊桥、卸网卡、换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