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源老爆。保险管。怎么查呀?

楼主(2010-11-21):
一块电源不工作了。打开看。保险管坏掉了。换上一个。还是爆。怎么查哪里短路呀

网友:
高压部分应该还有短路的情况,重点查一下高压部分

以楼主的情况来看,应该先学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再着手维修,这样简单得多了

网友:
你再换100个保险管还是爆
电源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哈哈,跟炸药实验差不多啊!

网友:
这个你最好先别上保险,我觉得你查整流桥,2个大电容,还有分压电阻,另外着重看一下大电容旁边散热片上的3个三极管!

网友:
最简单就是顺着保险相连的线路《电子元器件》查哪里短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会修理的话。测量一下哪儿有短路的?先查大电解和其均衡电阻、电感、整流电路、开关管。不要急着上保险。

网友:
三极管换过了。D304X换的也是D304X只是后边的字母不一样。现在保险管不爆了。但是短接绿线与地线。电源还是不工作

网友:
一般来说,四个整流管肯定有两个击穿,另外三个开关管肯定有一个击穿,另外还有其他稳压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短路了就测有没有紫线5V啊

网友:
查 整流二极管 大电容  开关管

网友:
先查一下SB电源有没有工作,确定一下是SB问题还是主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