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 电源管理rt8203无3v,5v

楼主(2010-11-21):
请问RT8203可以和max8734A代换吗

网友:
一般是不行的  你可以这样做比较  把RT8203和max8734A的芯片图纸看看其引角作用做比较就知道了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啊     我找图看看

网友:
这个还没代用过。。估计多半是不行的。

网友(2017-09-05):
你百度下PDF啊,是什么问题不是一了百了了  你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