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 风扇报错 求救

楼主(2010-11-21):
有一台T23 机器,风扇报错,更换过风扇,确定是主板问题,请教怎么样修。。
主板

网友:
如果更换过风扇还报错那就说明你那个更换的风扇不是原装的,如果是原装的那测下风扇的2个电压出来没有 看下接地线是否不良,如果都正常那就放下电吧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IBM风扇必须是原状的

网友:
风扇是原装的,开机报错时,按F1就可以跳过,并进系统,一切正常,达到温度后,风扇也正常转起来 ,就是开机会报错,这个查哪里?

网友:
开机时,风扇也是转的,这个就奇怪了,原装风扇换了2个,也一样报错。

网友:
下载个图纸查下电压/信号不就可以了,基地里有图纸。

网友:
老机子,股来看看楼主怎么解决

网友:
T23的风扇电路很简单,检查一下二极管三极管之类有无损坏。

网友:
查下外围电路

网友:
你把报错代码说一下,.

网友:
T23风扇、很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