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近来维修时遇到的怪故障

楼主(2010-11-21):
  前天接了台T42的机子,据顾客说是开机花屏故障,拿到机子插上电源发现机子整个屏幕都呈现出一条蓝一条绿的壮观画面,而且条纹之间还掺杂着乱码的字符,一跳一跳的很像显存故障,不过机子有进系统的声音。以是外接看了下,咦:竟然显示正常,但是切换回来又是一样的故障,由于外接正常所以怀疑是显示屏的故障。再换了一块显示屏后故障解决,顺便说下以前碰到过一台杂牌上网本也是上述的花屏故障不过不同的是只要把机子的硬盘拆下后不花屏了,后来换了低格了下硬盘重新装系统便正常了。难道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吗,不过都还没进系统呀,刚开机就花屏的呀 。虽然机子都搞好了但很是不解呀,所以在这望求哪位大虾指点迷津呀

网友:
一起和楼主等待问题的解决哦

网友:
山寨那东西我是弄不太明白,本身就很诡异

网友:
显卡吗?我有修过一些板子显卡虚焊了,出现乱码和亮线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花屏的中病毒了,有的要重新分区好几次才能解决

网友:
有排线有问题是这样的,中病毒的倒是没有见过啊,以后可要注意了。

网友:
我一台东芝外接正常,可内置的就是不显,屏也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顯卡呀,不過故障很像顯卡虛焊而已,所以才鬱悶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對呀,山寨的東西確實很詭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可能是排線問題,或者插槽虛焊什麼的吧,以前遇到過一台進水的聯想小本,也是外接正常,內置的不行,後來發現屏插槽旁的排阻有問題導致插槽沒輸入電壓,直接飛線過去就好啦

网友:
说了半天楼主的问题都没解决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呀,屏顯導致這樣的故障我也見過不少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嗎  病毒那我還真的沒遇到過呀, 不過要是病毒的話應該也是在進入開機畫面才會花屏的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麼嗎  沒看清帖子吧 問題早解決了   只是說出來大家分析下原因呀

网友:
感觉像电压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G:

電壓嗎!怎麼說呢有點不靠譜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