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水平亮线

楼主(2010-11-21):
方正显示器,开机2个小时后在图像的中间出现一水平亮线,拆开机器后故障消失了,按压屏驱动的贴面件,故障没有出现,试机一个上午一直正常,装机后问题又出现,还没有来得及拆又好了,用螺丝刀敲击外壳也没有不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地方就是液晶平屏的铁边框发热,明显高于体温。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电路或驱动板的问题。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时间点长了温度高了就会出现问题,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要换屏了

网友:
肯定那里压到了 查查看

网友:
是屏跟屏板电路之间连接的软屏线虑焊引起,当你合上外壳时灯管跟主板产生的热量导致机器内温度上升就出现问题到淘宝上买一个压屏的小工具压压吧。

网友:
我感觉这个显示器的温度明显高于其他显示器,尤其是液晶的上边框。难道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呵呵

网友:
论坛上有说是什么电路,受温度影响会出现亮线,严重时会增加几条,处理方法是把那部分电路隔离开,可惜我没有找到具体位置,怕把屏弄坏了,毕竟人家是能用。
算是方正的一个通病了吧……

网友:
i不用讲肯定是屏的问题啦,你碰到过驱动板出现亮线的吗。一搬屏只是是出线啦基本就是屏坏

网友:
楼主装好有一条水平亮线,拆开好好的。这可能是边框哪里压到屏了,才会引起一条水平亮线。现在最好重新检查一下!打螺丝太紧也会引起哦!

网友:
既然打开没有问题 那就说明是哪里虚焊了 认真查查吧

网友:
我感觉还是热的问题,装好的时候屏是立着的,空气对流传热,拆机的时候屏是躺着的,就没有那么热了

网友:
玻璃基板的问题,现在没有办法维修呀

网友:
把包屏的黑边框拆掉一截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不早说啊,客户已经拿走了,本来想给他去灯管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