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HP板SCH5137+VT8237A不上电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0-11-21):
一片HP板,I/O SCH5137  SB VT8237A,不上电,目测外观无损伤、整板很干净,裸板接电源测量:
1、电池跳线3.3V正常
2、VT8237A 晶震一脚0.9一脚0.6,波形正常(很清晰标准)
3、开机跳针4.5V正常
短接开机跳针无反应
跑线路,,电源绿线由Q42拉低才能开机(见下图),控制信号一头直接进了VT8237A,另一头到5137,查不到5137的管脚定义,没办法查下去了,求助高手指点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
南桥的2,5V待机可正常啊,VIA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查图纸就知道了,板号和板都在你手里,没人比你更清楚了

网友:
回复楼上二位
1、2.5 3.3均正常
2、有板号,板子也在手上,就是找不到图,网上搜了一天了,可以参考的板图也不知道型号,请高手提供一套图,感谢万分!
3、8237A晶震波形正常的(这个可以判断芯片是好的吗?)

网友:
vit是SB开机的吧 你看看触发有Q的B有无高电平 没有 跑线

网友:
回楼上,就是短接开机跳线后Q42 B脚无高电平,线跑过了,断开SB的输出端后级,直接测量,还是S无输出信号,现在考虑是否有换SB的必要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SIS芯片组的,加热南桥,开始可以,第二天就开不起啦,至今也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论坛有SCH5137脚定义  自己搜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 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