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跑00

楼主(2010-11-21):
主板型号是p5p800_vm主板。CPU供电正常桥供电也正常。内存供电就0.7V。 测全板各个时钟角就只有1.24V会不会是时钟分频器问题呢。。。。时钟芯片.是363—210的。。。内存供电部分零件没有坏。。。

网友:
内存供电低啊。CPU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搞定在说,跑00不过CPU,涮下BIOS试下。。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你怎么知道内存供电零件没有坏?

网友:
我认为还是内存供电这部分有问题,先把供电修好了再去考虑时钟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内存供电不正常导致的么,供电都不正常,先修供电吧,还轮不到时钟电路呢?看看是不是内存供电管性能不良了把电压吃掉了;内存供电管的G极和D极电压是多少,如果该供电管的G极和D极电压正常就把该供电管换了吧,有可能是它惹的祸。

网友:
搞清楚时序 ? 内存-----桥-----1.2vTT----VCORE---PG

网友:
内存供电明显过低就算是负载供电也会有0.9V,你查一下内存主供电有场管有没坏的。

网友:
内存满足供电应该就过了

网友:
  内存部分确定是好的吗?接下来考虑那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