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amd393的,每次开机必须的再重启一下才能开机 ...
华硕主板,amd393的,每次开机必须的再重启一下才能开机,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21):
客户拿来的华硕的939的主板,芯片组是sis的,每次开机都得再重启一次才正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华硕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吗。可能能是复位的事。跑空板还重启测测IO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在试试 个人意见 仅供参考

网友:
不能开机时先测一下各个供电时钟有没偏差,复位灯有没常亮跑什么码呀?

网友:
测试卡先上去看看跑码、复位啊

网友:
我家電腦也有這個情況啊!

网友:
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检查下 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新手路过中。也求解

网友:
你看看coms电池还有电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 不过没解决

网友:
情况不太具体!有条件 先换电源,然后测主板!主板问题估计你自己不会解决!

网友A:
碰到过这情况、
好像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重新做系统就可以解决。

网友:
南桥 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必须热启动才行 刚做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