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泡水后上酶了大家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21):
请教主板泡水后上酶了大家怎么处理,各位哥哥出来说说,谢谢

网友:
都上霉了,估计这板腐蚀的也不像样了。。。先随便用洗板水、天那水、或者酒精也行,刷吧。。。。。。。。。有大的超声波清洗机的话,拆了晶振直接扔里面洗。。。。。。

网友:
严重的话,如果是我就直接报废了,因为这种板就是修好点亮也怕不稳定不敢卖。

网友:
把cmos电池拆下,用水洗刷后烘干
不过主板很便宜,发酶有必要修吗

网友:
不是非修不可就报费吧。非要修可以用烤箱烤一下的。

网友:
用洗板水清洗干净。。。。。。。估计氧化严重。能不能修好要看板子的造化了。

网友:
如果是我就直接丢一边去了。

网友:
用洗板水洗,最好是拆下来洗,洗干净后重新焊回去

网友:
直接报废
呵呵

网友:
用水洗,若太严重了,就报废吧

网友:
用洗盘水,清洗吧,若没有修的价值,就不要浪费洗盘水了,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