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772ED行管问题求助,一插信号就黑屏

楼主(2010-11-21):
客户刚送过来,说是好好到成这样了。我来了一检查,,,一听有吱吱声音。拆开是行管坏了。。换了行管一看有显示了。。没有接主机。。显示提示无信号。。。我就没有试。。。以为好了。来了一试。。。一插信号线就黑屏。。从新启动主机,,前面可以显示。。。一到桌面就黑屏。。刷新率调高了点。可以进入桌面。。屏幕字是斜的。。。不知怎么回事。。。本人对纯平不是很钻研。。。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还是换行管的事情吗。行管不可以通换吗?还是。。。。。。。VGA线也没有问题。。。

网友:
进桌面就黑屏是系统设定太高,开机有画面,进bios 有画面就不关纯平的事了

网友:
查看下二次电源正不正常

网友:
你主机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分辨率我已经调了。调的是1024X768。刷新率也调了。调到60HZ进不去桌面。调到72可以。。但是进入桌面字全部是斜的。。。但是开机字(进BIOS)全部往左靠。而且字也是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以前发过这种帖子,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查CS电路吧,切换管和电容

网友:
查一下枕校电容及枕校电容的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