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40刷BIOS 出错。请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0-11-21):
          如图, 刷BIOS 出错。 BIOS片子换过,模具也换过。 要刷的信息也换过,就是老出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只要是39V040系列的都出错。

网友:
我用的580u 有的时候也出错     换个片子 一般就好了   后最差不多的应该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些芯片我用热插拔的方法是可以刷写的,且主板可以正常使用。是以判断芯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