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寸屏波波用着是个什么感觉哦

楼主(2010-11-21):
后悔买早了

网友:
国产的就那吊样  平常心对待

网友:
早买早挣到钱呀,有什么后悔的。

网友:
这东西华而不实,学液晶做宽屏,你总不能说宽屏显出来的波形,在正屏上就显不出来了吧,只是如同放电影一样,把画面左右拉开了一些.相比于正屏2M的存储深度..这种宽屏机器单通道40K,双通20K的存储深度就把示波器的一个整体性能拉低不少.

网友:
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淡定!

网友:
估计以后示波器都得做成超薄的

网友:
以后都用手持式的。

网友:
500元我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