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enbl的产生条件

楼主(2010-11-21):
帮看下enbl的产生条件。这是个电压控制3v 5v 的开关电压

网友:
快来帮我看看吧。谢谢了。+5vao有个5v电压

网友:
是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吗才能有5V输出

网友:
这个要产生ENBL的话,应该满足SHUT-DOWN#和FORCE-OFF#还有VSUS-ON全部都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能告诉我SHUT-DOWN#和FORCE-OFF#还有VSUS-ON是什么意思吗a?

网友:
VSUS—ON是开机后EC发出来的高电平信号,SHUT不管它,FORCE#是华硕的一个强制关机信号吧,低电平有效,就理解为关机的意思吧。个人见解

网友:
ENBL正常时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高电平的,你的故障应该是没有vsus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