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C51Q主板可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10-11-21):
我是新手,现在有一个练手的主板L-NC51Q(k8n5gm),开机不跑码,原因是北桥虚焊,没有BGA设备,所以用风枪试着加焊了一下,加焊完可以跑码,而且正常亮机了,很高兴.不过发现一个问题,短接开机排针不能关机,跑线路跑了半天也没跑明白,求高手指点!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为什么这么久还没人回复啊?大家都不知道吗?还是说看不明白我的图

网友:
没图,不好整啊

网友:
D21应该是肖特极二极管,2脚是接的是COMS电池,3脚接的是5VSB,1脚接应该是进南桥的!至于从开机电路一般都是从开机排针经过若干元件后进IO(或南桥+IO),然后经过一个三极管把ATX 14#的高电平拉低实现开机!

我也是新手,理论懂一点,动手能力不行!不知道是否说错,如果有错还望各位大哥多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