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S51按OK无反应

楼主(2010-11-21):
PHILIPS  107S51换高压包后显示偏左了。开关机键正常。按OK无反应。无任何字符显示。亮度和对比度的也无反应。开关换了。线路是通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检查行场脉冲,主要还是ABL。只供参考!

网友:
先换6608二极管吧。

网友:
包是不是完全相符?是代换的包吗,有没有参数不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一句话。我修好了两台机器。真是高人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好就编辑一下主题: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