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M坏了个件,请问可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0-11-21):
华硕F5M电源口子进来这里,坏了个样子像1117但比1117小些的管子,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换
华硕

网友:
没找到这机子的图纸,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改下或代换不

网友:
只有找个料板,华硕的配件不好找

网友:
L78L05。。

网友:
是7805吗,我看上面印有8C712还是8C7B2来着,手上没同样的料板拆件,能用什么改下装上去不

网友:
己修复,来回个话

网友:
你用什么代替了你那个,还是你那个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