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闪屏,求这个小场管的代换。

楼主(2010-11-21):
图中Q4 。由于客户插错。导致Q4 性能不良。电压只有2.8左右。用镊子短接DS

正常显示,。直接短接。会不会对屏有影响啊。。如果换。该换个什么参数的。

网友:
用9916试试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的

网友:
找个P钩道的管子就可以啊

网友:
短接一下不就行吗!

网友:
找个P沟道 的都行,这好像是给屏的供电吧,一定不能短接哦,因为它要控制屏信号的同步

网友:
不知道短接有没影响

网友:
不要短接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短接用的。先用用在讲把。

网友:
CPU上下管都行

网友:
在驱动板上 ,屏的接口找一个小功率的P沟道 的管子换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