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顶星的板子。若是不正常关机之后。再开机死机。

楼主(2010-11-21):
这块板子。若是不正常关机之后。再开机。第一屏显示显示显卡多大的。第二屏。显示,CPU,硬盘温度,还有中间显示顶星主板。到这里就死机了。再重启还是走到这里就停住了。若是放上几个小时。再清下COMS。就又可以,但是若是正常关机。下次开机时。正常。直接进系统
cpu
显卡
硬盘

网友:
呵呵,先刷个BIOS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最好,洗洗板,有可能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
CMOS电路问题。 电池电压有无?。

网友:
那就是卡在内存那里,查一下内存插槽有没接触不良呀BIOS资料 有没坏。

网友:
电池。正常。内存插槽也清理过。不过我还是查下。内存吧。对了。还有会不会与电源也有关系。如电源老化什么的

网友:
先查cmos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