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BH通病

楼主(2010-11-21):
开机三秒黑屏,按照版主说的,把16脚用条导线接地。现在是可以正常,不像版主说一分钟,而是正常可以用。可以取下导线,就又成3黑屏。请问楼主是那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去保护  很危险的   建议还是查查问题      高压部分   和灯管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先用外接灯管试下,如果排除灯管的话重点检查保护电路

网友:
去保护不是治本之法啊。还是认真查高压跟灯管吧。

网友:
过压过流保护,灯管老化、高压包坏、振荡管不良都会引起,先去保护再测电压电流检测脚电压跟正常有没不一样,那一个脚不正常就是相应的电路坏。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条点一下,到底是灯管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我也刚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改了个高压条好了,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外接新灯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换了灯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当时的问题是3秒黑屏,不过用手电照屏,能隐隐约约看到有显示,所以当时就想了灯管。

网友:
我板子上的电容不像是版主说的16V,而是25V220的,所以我没有换电容。

网友:
LZ所述的通病不是去保护,这款机器的通病是高压线圈虚焊和灯管。。灯管换过N多。

网友:
我也修过这款,开始怀疑是高压部份,后来在高压部份查不出问题,就测了一下灯管,发现有一枝偏红,换灯管后正常

网友:
可能是灯管问题,交流电不稳会导致高压条保护起来。还是换灯管比较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