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0-11-21):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1S,故障现像为外接电源,电池都不开机,待机电流只有0.01A,按开关没反应。拆机后,直接测电源开关,按住开关,有50欧左右的内阻,且阻值忽大忽小不稳定,直接更换开关后,能开机,以为就这么简单,上壳装机,开机,结果又不开机了,最后进论坛一查,说有可能是待机开关的事,我一看,果然没有弹起来,用镊子撬起来后,能开机了,直接换掉。说实话,我遇到这个问题,还真没想到是待机开关的事,都是去查电源。看来,有事没事都应该来论坛逛逛,论坛里高手如云,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网友:
哈哈,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从小事做起啊

网友:
华硕机器很多不加电的都和这个休眠开关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