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进入注册表更改主页设置

楼主(2010-11-21):
坛友们: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主页设置调整不过来,想把百度设为主页,可保存再次打开浏览器还是默认的主页(原主页是www.2345.com),我想问一下各位能否采用进入注册表的方法,来实现主页的更改?或者该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把浏览器的主页更改为自己想要的主页?谢过了

网友:
用热REGWORKSHOP搜索注册表中2345然后删除

网友:
直接搜:www.2345.com即可,多搜几次,将其改为自己喜欢的主页
另:避免此类情况比较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受限帐户用来上网,遇到网页木马即使想改注册表也改不了

网友:
进注册表也没用    还是用个软件修复下

网友:
l来学习一下·没用过注册表啊

网友:
虽然没有最好的方法,还是谢过各位的回复。

网友:
4楼老兄能说明白点吗?我试过用卡卡助手都不行,超级兔子也没有用?用哪个软件可以实现,还望说明白点呀。

网友: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确定,就能打开注册表,点编辑,查找(输入你现在默认的网址),点查找。
呵呵,看到了吧,start page就是了,右击点修改就行了
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有些安全软件会锁定主页,比如360,恶意软件也会监控,不让你修改

网友:
采用进入注册表更改主页无法实现,为什么我们采用的系统版本不同就会出现有一些可以更改为自己设置的网页,而有些却不能更改这是为什么?希望高手说明一下哦。

网友:
那一般是被人修改过的系统,最好不要用,可能带有木马的。。官方系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额  那么麻烦干嘛  直接用360  系统修复,把hao.360.cn设为主页就好了~~~

网友:
同楼上,用360的网盾可以搞定的

网友:
12楼正解,其实摆渡一下就找得到N多回答

网友:
还是用工具来搞定吧,比如用360安全卫士!

网友:
说真的从我个人讲,我不怎么喜欢用360它自动加载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我的主业也2345捆绊主烦死了

网友:
把桌面快捷图标删掉,重新建一个ie快捷方式,设置主页就可以了!

网友:
哦,还真没有试过,试一下,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