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这两个显卡内存颗料能不能代换。

楼主(2010-11-21):
西门子:HYB18TS12161B2F-25
西门子:HYB18HS12321BF-14
谁能够提供西门子内存颗料识别表。

网友:
换上去试试就知道啦,我修内存的时候 都是拆大小和频率一样的芯片换,很少去看他的标识

网友:
大小和频率一样就行吗,还真不知道。

网友:
比方说 你一条512双面DDR1的400的内存上有一颗芯片坏掉了,你可以从其他的一条512双面400的内存上拆一颗好的换上去,你也可以从512单面的拆一颗换上去,但是如果你的坏掉的是512单面的条,你拆双面条上的颗粒换上去是绝对不行的,容量可以大换小,或同容量。频率一定要一样。 因为很多内存颗粒都是打磨过的,所以一般也懒得去看。

网友:
好像不能代换;可参考下面的资料

显存编号是HY5RS573225AFP-11
第12位HY显然是Hynix的前两个字母
第34位5R代表GDDR3显存
第5位S代表理论电压1.8V±0.1Vwe.pcinlife.com S5d9g i q
第67位57代表256M的规格,也就是8M×32bit颗粒
第8位32代表数据位宽是32Bit
第9位2代表4Bank
第10位5代表POD_18,含义不明
第11位A代表是第二个版本
第12位FP代表FBGA封装,无铅工艺
最后两位11就是1.1ns颗粒
通过上述规格我们可以得知,8800GTS 320MB显卡总共使用了10颗8M×32bit的显存颗粒,正好组成了320MB 320Bit的显存规格;1.1ns理论频率可达1.8GHz,而8800GTS默认只有1.6GHz

网友:
是HYB的,不是H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