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基地修好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0-11-21):
到基地已经有十天左右了,修好了“基地人生”的第一片主板。

杂牌C61,AM2的板,垃圾摊捡回来的。外观看了下无什么问题,上电诊错卡上显示无复位,先测内存供电,无供电。嘿嘿,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此板内存供电为PWM方式,W83321控制两个50N025的场管为内存供电。

    没找到W83321,查了下PDF,随便找了块板上的RT9202装上,结果诊断卡上的RST灯还是没鸟我,亮得很欢。问了问饼哥,一定要找W83321换才哦。
    我找啊找,呵呵,还是被我找到一片,装上,诊断卡的RST灯亮一下就灭了(我是死死盯着它看的,估计怕我了吧,亮一下就灭了),量了一下内存供电已经有1.8V了。其它电压也都就正常了。
    上U,诊断卡————,你们懂的。清BIOS,还是不跑码。饼哥才能治它了,C61单板,压桥,C1了,呵呵,原来如此,上BGA加焊。CF360出场,饼哥几刷子就搞定。再上电,C1-C3。。。。。26。

手机照了两张,效果不是太好,大家随便看看。

还有片NF4的也是桥虚焊,明天再让CF360表现一把。

在此要特别感谢饼哥,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CCTV,感谢BAIDU,感谢。。。。。。

网友:
恭喜啊,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

网友:
恭喜啊    嘿嘿   有点成就感吧  和我刚修好第一块的时候一样

网友:
那也不算是你修的嘛,修到做桥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

网友:
修好,还是会返修.

网友(点评):
请解释一下“修好还是会返修”的依据。是因为BGA机器CHEAP还是什么。正想买这款呢。

网友:
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再接再厉!

网友:
这么牛b?垃圾堆里能捡到板?再说就是个内存供电坏了别人就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上U,诊断卡————,你们懂的。清BIOS,”  应该是清CMOS吧??

网友:
NF4 测AD数值正常 还会存在桥虚焊吗?在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不是桥虚焊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了吧 哪位仁兄帮忙解答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点你不用怀疑,基地这边的垃圾堆里大把的板子淘。到目前为止收了两片945GC的都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个人习惯这么叫而已,意思应该是一样吧。清COMS设置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久不见你了,版主。

主板到现在我们也只能修到这个程度了,把它取下来再植珠,这样个人觉得没价值了。

网友:
修供电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是啊,这也不算是你修的啊,不过实地培训,就是好啊,明年一定去

网友:
争取以后自己独立修机

网友:
唉。该到基地去逛逛。

网友:
取下来重做还 是会返修,NV芯片都有缺陷.

网友(点评):
稍加大散热片,或加一个风扇就能顶久一点。

网友:
好好努力吧 伙计 加把劲

网友:
我在街边卖垃圾那买的一块板也是内存供电mos管坏的,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