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内屏无显

楼主(2010-11-21):
该机外接正常 内屏无显 据客户说从床上摔下来就这样了 有时按一下屏能亮 打开检测高压条无开关电压过来 强行接3.3v 开机白屏  ,测屏电压 无3.3V  测屏线没有断线  强加3.3V到屏  出先很细的灰色的竖条 请问是哪的问题  ?根据以往经验 就算是屏坏  背光也应该会亮的  求原理 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摔虚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掉焊盘了吧

网友:
先拿一块自己的好屏点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
屏线断线 已修好

网友:
先换块屏看看,一样的话可能是显卡掉点,我有碰见过,但不是方正,加焊后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