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B740S 笔记本不上电,请求高手提示

楼主(2010-11-21):
手上有台本子不上电 。检查只有VIN。其余+3VPCU,+5VPCU,+3V,+5V,5V_AL都没有。请指点维修思路·
笔记本

网友:
查 3 5V芯片的开启信号有没

网友:
量一下主供电19V正不正常

网友:
我晕,那就是除了19V没有别的了?先看19V有没有到主供电芯片把,要没有就去查保护隔离电路。有的话就去差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V+,SHDN,LDO5,BST,ON3,ON5,REF。估计这个好修,3.3V、5V一修出来,下面估计就正常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