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LDR is missing

楼主(2010-11-21):
一台ASUS的老款
笔记本
,换过硬盘以后,始终提示“NTLDR is missing”,进不了系统 ,换硬盘 ,重装都没用,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硬盘分区的问题。安装版分区。

网友:
是,重新分区,再装系统

网友:
分区表丢失,重新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分区了 用一块在别的机子上正常进系统的硬盘,换到这台机子上就提示“NTLDR is missing”

网友:
在BIOS里看下.认到了吗? 把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好多老机子不能在别的电脑上装的,一定要在本电脑装才有用的,特别是IBM的老机子,在别的电脑GOHST进去就会NTLDR IS MISS

网友:
我有台康伯的机子p3的。也是这种现像。。。。。。。。。不知有没有什么方案呀。

网友:
个别机器 很奇怪 建议你有安装版的试试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 安装版的就可以

网友:
这可能要在本机上GHOST或者安装才行.

网友:
我在联想新机子上碰到过,没解决,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机器 有的用老点的别的机器用起的硬盘就可以了 可是我遇到的大部分机器都是光驱已经用不了了 。。。郁闷。。。故障就是换硬盘在别的机子上GHOST 后装上就是那个情况。。。

网友:
先在别的机器上分区 把MBR重新写一下 格式化能可引导的C盘 把镜像文件拷到别的分区GHOST也拷到里面去 再插到要装系统的机器上 用Ghost做做看